键盘接口接线短路

楼主(2008-10-09):
键盘进水,拆下后测量第一脚与第二脚短路,请DX看看,第一条粗线是不是开关键?现象是:上电后自动开机,几秒后自动关机。我能否把键盘拿掉后直接短接主板上这2个引脚开机?这里条线是不是开机脚?IBM X20的机器

网友:
此问题仍没解决,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
给点思路也可以,如何用成用表测呢,另一边是按键不好下手

网友:
不插键盘试试正不正常,是键盘问题的话换一个也便宜的,不用去折腾了

网友:
不插键盘不会自动开机,但从哪里让它开机不插键盘的话?

网友:
接口第19脚与地短接,开机。IBM的很多都是

网友:
能说明白点吗?我上的图是哪个脚对地开机呢?

网友:
从左边数还是右边数呢?还有插线双面都是接线,从哪一面?

网友(2009-02-13):
请各位看一看,哪上脚是接的19脚,左数还是右数?下边还是下边?哪边是第一脚?以后碰到这样的就好识别了

网友:
主板KB接口处两边都有个字体很小的数字提示.

网友:
己找到了,下面从右数第五个引脚,主板左数第五个引脚,ibm系统的KB接口好象都是第19pin,为什么x20的机型不是呢?害得我多走了好多弯路

网友:
用万用表测键盘接口,有3v或者5v的直接对地短路,哪个能开机那个就是开机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