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K7N2主板开机南桥发烫无1.5V供电

楼主(2008-10-09):
MSI K7N2主板开机南桥发烫,无复位,AGP供电正常,PCI A14电阻正常,桥无1.5V供电,板上没有像1117类似的稳压管,找不到供电管。谢谢大家提供资料意见。
发现新问题,一直注意南桥开机后发烫,去查南桥供电,CPU供电也没有1.5V供电,换换IC试试看

网友:
PCI A14电阻正常。那电压如何呢?

先检查清楚南桥发烫的原因

网友:
查看南桥供电电路,有没短路;我碰到过一个类似的,电压、电阻、时钟均正常,最后换了南桥就好了。

网友:
桥无1.5V供电找AGP的A53连的供电管

网友:
更正一下:桥无1.5V供电找AGP的A59连的供电管

网友:
楼上的高手哦,不过我很少遇到MSI出现该问题.现在很多故障主板桥没有1.5V供电,查该场块,供电为:0.8V, 3.3V, 1.6V,而南桥也不烫.换N个该块,现象都一样,拿好的主板对照打该块的对地值,一样的,证明桥没有短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查

网友:
给你个电路图.自己去研究.

网友(2008-11-08):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查自己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