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d960黑屏

楼主(2008-10-09):
第一台:开机绿灯亮,继电器有动作,没有高压。
断开高压电路供电,用表笔划行C极,没有火花。说明扫描电路没有工作。
频率档测9112 1PIN,2PIN有同步信号。行激励无信号。测9112供电偏低,断开场供电,依然低。
这时手无意中经过9112旁边时感觉暖暖的。再摸热的。 运气不错。
换IC,供电正常,行基极有行频信号,行C极有火花。
接高压电路,有高压,有显示。

图像太亮,有回扫线。调G2,亮度正常,关机有亮点。
测G1,0V。查F423 B,C极电压为0V,拆下测量,坏了。
更换,解决问题。

第二台:指示灯不亮,无高压。
断开行电路供电,
测主电源165V,按开关电压上升到200V左右,通电时继电器有动作,说明CPU已经工作。测9112供电,0V;查到7812,输出0V,输入0V,往前查到PNP管坏了。装个B772。这时指示灯亮了。
测7812输出0V,输入略低于12V。换7812无效。测7812输出对地短路。
从主板查到V板,再查预视放,换IC无效。
再细查电路板,C202两个引脚连在一起了。
焊开,通电试机正常。
这个机器虚焊多,两面都有。过板是用跳线,外观与C202差不多,符号也差不多。

一点经验,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有此机图纸吗?

有此图烦请上传一份到网上,本人表示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