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325-A7主板显卡无供电

楼主(2008-10-09):
一块映泰NF325-A7主板,客户拿过来时能着机,测量了一下电压,发现显卡没有供电,G极没有电压,以为容易搞,换了LM358,还是一样没有电压。LM358控制显卡和北桥的MOS管,把这两下管吹下,测量是好的。换上两个新的MOS管,开机测量还是没有电压。内存供电,系统电压,上拉电压,时钟都正常。没有思路了,请修过这板的兄弟支个招。

网友:
不防换换IO侃侃吧!

网友:
测量一下LM358同相输入端的电压,看是多少、
有可能是基准电压被拉低了的缘故
有些板在LM358输入端和地之间接有一小芝麻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同相输入也是0V,好的,按你的提示我跑下线路,看找到芝麻管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