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很菜的问题,如果复位是由IO来完成的话,那么复位 ...
发一个很菜的问题,如果复位是由IO来完成的话,那么复位针是不是肯定直接连IO的一个脚

楼主(2008-10-09):
中间肯定不会隔电阻呢
或者中间连电阻,电容接地
问题

网友:
一般都会有限流电阻的,防止复位电流过大造成引起各种故障

网友:
那么限流电阻一般是多大的呢,触发复位针时限流电阻的一端变为低电平,另一端呢

网友:
各位哥哥帮我解答一下,这段时间我始终在论坛上学习了,学了不少东西,过几天还是报一下名,系统学一下

网友:
一般是101以下的电阻,多用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