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7T3开机屏暗

楼主(2008-10-09):
明基Q7T3开机屏暗
测量发现有一个C5707被击穿了,可是换了他.还是屏暗.不知道是那的问题.请教了
是要成对换吗?

网友:
沙漠紫癜

你好,我也不是什么师傅,凭我的经验,应该是灯管亮度不够,有可能是显示器的透光纸发黄,也有可能是有一组灯管亮度不够。你看一下吧!

网友:
Q7T4我同事上次开机点不亮,一开始只是暗屏,点不亮送修的,保险丝坏了一个,电阻坏了8个,C507没坏,建议检查下电阻阻值是否正确

网友:
这类型的机器,一般就是C5707 ,FU9024,还有3A保险的问题~~~~~~~~

网友:
谢谢.我的问题解决了.是3A保险的问题和C5707

网友(2008-11-20):
跟帖。
我今也遇到一个和楼主一样的,按通病的修法全部处理掉了,该换的该修的都已经OK了,但是开机就能点30多分钟,然后就不亮了。高压条也换了。故障依旧,能不能是灯管的问题啊。

网友:
楼上的大多是灯管坏了

网友:
先用外接灯管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今天,才见识了各位讲解学习学习。  请问楼主你的保险3A是变质,还是直接给熔断了呢?谢谢。。

网友:
断了应该不会吧,估计还是变质的多

网友:
明基液晶通病最爱烧C5707,最好换时连250V0.22UF的电容一起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