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8 3V5V2.5V1.5V全有加不上电

楼主(2008-10-09):
东芝M18 3V5V2.5V1.5V全有加不上电,按下开关有板上咔哒声 灯板闪一下FF,灯板上3.3V灯闪一下其余灯没反应,谁遇到搞定过?求教了
这个m18用风枪烘烘就能亮,过一会又那样了,到底啥问题,北桥?
没反应

网友:
加焊北桥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压北桥试试!确定了就重做,光加焊是不行的!

网友:
此机已解决,不知为什么,换了个1999旁的五脚小片子(abzd)就OK了

网友(2008-11-16):
老大, 是不是这样的啊,3V5V2.5V1.5V都有,怎么换那个就会好呢,想不通,那个五个片子的管子,就是控制1999电压出来的.,请老大解释下,谢谢,我这里一块和你说的故障差不多,。就是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