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声卡检测不到

楼主(2008-10-09):
一块845PE的主板声卡检测不到。声卡芯片是ALC101.3.3V和5V多有。芯片我换过,但是还是检测不到。请教各位大哥我的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检查一下时钟和复位吧

网友:
建议买个外置声卡安装。这芯片的卡,人声都会变调的。

网友:
看看旁边的电容电组有没有掉啊,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你看看它旁边是不是有个竖立的三端稳压器,要具备5V和12V的电压,声卡芯片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声卡旁边的电容我换过了,还是不行。三端稳压器我查过了电压正常。之后没辙了,只好让客户加扩展声卡。这样也算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