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求助

楼主(2008-10-09):
HP V3000,C51M芯片组,集成显卡,主板代号SHIBA。故障为无显示,换个北桥后代码可以走完,但是内外均无显示。以为换的北桥有问题,重新换了个还是无显示。北桥的供电打了一遍,没有发现问题。LCD接口的SM总线,ID Chip电压没发现问题。有一点怀疑BIOS,没有转接座,不好换。哪位兄弟有这个机型的经验没有。能确定BIOS的话我就逐根飞线来刷BIOS。

网友:
我前阵子也修过V3000,问题是一个接一个,修好这个问题,没几天就来另外一个问题,最后没办法换板,感觉AMD的板比较头疼

网友:
根据我们显卡师傅说的显卡的原理,应该是BIOS的可能比较大。不过我太佩服楼主了,可以飞线刷BIOS.真的佩服。能不能教一下啊。。。:

网友:
这个板多半都是空焊,重做一下就可以呀,换了芯片也不行,会不会是芯片有点不同呢。这个BIOS不太爱坏,只解密刷过。

网友:
强悍啊,楼主什么进候把飞线刷BIOS的绝招发出来大家欣赏欣赏啊

网友:
SHIBA的板子,请问代码多少?这是我们厂做的.附上开机信号时序图.

网友:
换回原来的显卡就可以了。不过客户说不稳定,又返回来。放在那里懒得搞它了。先放一放。

网友(2009-01-24):
修过N多这样的机子,INTEL平台的都是显卡虚焊,AMD平台的都是北桥虚焊,没有碰到要刷BIOS的,楼主太强了,飞线刷BIOS,太佩服楼主的精神了,一个字,牛

网友:
做的时候控制好,应该就会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