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15"白屏问题(不定时的白屏)

楼主(2008-10-09):
显示器使用不定时白屏,有时一天一二次,有时几十分钟一次,然后关闭电源等半个小时,在开机又好了.是什么原因阿兄弟们阿!!!!
显示器

网友:
我认为你还是看看液晶板后面的驱动板吧,有可能是虚焊造成的,温度一高它就不行了,在看看排线是不是很脏,用酒精洗一下。

网友:
我查了一下,当白屏的时候,驱动板屏线的电压只有0.78V了.我想这应该是驱动板给屏供电的问题吧,但不知从那查起.

网友:
先换驱动板 把 问题判断清楚~~~ 如真是驱动板问题的 话 要是想修 就检查驱动板给屏供电的 电压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