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寸lcd 时好时坏,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08-10-09):
dell15寸lcd 时好时坏,是哪里的问题?
有故障时用手在屏幕上拍几下就好了,已检修过,无电路虚焊,是否为插件问题??????????

网友:
非常像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来说,电路是没有损坏件的情况的,虚焊和线连接不良。看一下那根到液晶板上的排线吧,我上次遇到几个显示器都是这咱情况,一般用AB胶固定一下就好了,如果你找出其它问题发过来看看,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应该说清楚一点,有故障的时候,机器的表现情况是怎么样的,这样大家才能给你提供更中肯的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用AB胶恐怕不妥吧?要是你有其他原因要换线怎么办啊?其实只要用透明胶带就可以,以后还好拆,活动性强.DELL   15的机器注意查L781会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