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显卡罢工,谁会修理

楼主(2008-10-09):
我的卡显罢工了
显卡是小影霸 GFS 7600 512兆
开机不显视。黑屏
[
]
显卡
黑屏

网友:
坛里有涮BIOS的帖子,去学下涮涮。
如果您运气好的话,就修好了。
不然,就继续看帖学习吧。。。。。。。。。。

网友:
自己不会修的话就去当地找专业维修人员修好一点了。

网友:
有维修基础的话.可以量一下上面的电感有无电这些.运气好的话.还能找出问题来.
祝你好运.

网友:
检查各元器件有没有坏!!!
电压正常吗??加焊主芯片!

网友:
开机 就听到机箱子滴,滴 的响。 黑屏。开不了机。
我仔细看过显卡,没有发现有烧坏的痕迹!!!
请教高手。如何刷显卡的BOIS!!!!

网友A:
你 先看看卡上的电压对不对,然后再去涮BIOS看看,也许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