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个问题,三星的743DF顶部的卡子如何打开

楼主(2008-10-09):
RTRT
请教个问题,三星的743DF顶部的卡子如何打开
谢谢
三星

网友:
我是用一个比较硬的刀子往开捅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自制的钢片打开,不留任何痕迹,最易取的就是478的cpu钢扣最合适。

网友:
大哥```我是新手`我想问你一 下主板诊断卡显示 03, b6, FF, 是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
用一安起子用力从顶部左右的两个小口往下压,感觉卡子开了就往两边扮/.

网友:
很好拆的,用钢锯条一捅就开了。或用一小平口起子捅一下。

网友:
可以用"一"口螺丝刀,对准卡口拍打下去,听到噶登一声就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