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窗775FT奇怪的故障

楼主(2008-10-09):
接修这台显示器的故障是不通电,换保险后就好了,试机一天没问题,客户取走后回家就说不显示,现在的故障时,次级电压都轻微波动,但不偏低,指示灯闪两下黄色一下绿色,反复循环,断开24C08DE SDA  SCL ,指示灯不停的闪绿灯,重写过数据无效,断开cpu的5v供电,指示灯还是两黄一绿的闪,请问哪位遇到过,麻烦指导一二,谢谢

网友:
接假负载如何??????

网友:
不接负载时,行供电是在52V和53V抖动,断开行接个40W的负载,电压降到45V了
是不是电源带负载不行啊,此时3842的1脚和2脚电压都一样,都是2.5V,7脚电压是18V,8脚是4.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