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启动电阻,

楼主(2008-10-09):
今天接到一台CRT启动电阻是130K欧我用一47K欧的电阻代换照样能点亮,而且电压是一样的,十分不解,那位高手能解答吗?
3842第二脚和1伏稳压
二极管
由于手里没货,我没有上但是可以点亮。这个稳压二极管可以不要吗?

网友:
3842第二脚确《 的 》1伏稳压二极管由于手里没货,我没有上但是可以点亮。这个稳压二极管可以不要吗?

网友:
启动电阻应是100多K,你用47K成工作电阻了,我想是不是更快烧,启动电阻启后是由电源一组电压取代了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
启动电阻就是给3842一个启动电压,当3842启动了过后这个电压就没用了,由另外一组电压代替了,是这样吗?那另一组电压是由3842内部完成的,还是第四脚来完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