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还是扣分的

楼主(2008-10-09):
我见坛上说除下载区下载是不扣分的,可我发现我下了还是扣分的,而且还打不开,我下一三次也不行,我急用的软件R350清零软件,主们想想办法,帮帮。

网友:
说的是除资料版块外,其他不扣分。不是说下载区,我也不知道哪个是下载区,不存在什么下载区。

我下载成功了,把你上传的替换了。你可以下载你帖子里的。不过有人反映有病毒,这个我没有检察到。

网友:
谢谢了,还是不行,最后我急了用迅雷下了才解了压,哎,也不知分扣完了没,我好长时间都是这样了,下了解不了压,张先生再帮帮吧,我没办法了,十分谢谢了。

网友:
如果都是那样,可能是你的IE设置或者网络的问题。我这里很少有下载坏的问题。
好象没有扣掉你的分,这里是不扣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