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给看一下845主板哪里的故障

楼主(2008-10-09):
一块联想845的主板无法开机,诊断卡显示复位和时钟还有5V12V3.3V电压都正常就是OSC-FRAME灯和IRDY-BIOS灯不亮.
测出CPU上管的电压分别为G:2.34V D:12V S:1.72V
下管电压分别为G:4.34V D:1.73V S:0V
还有内存供电管分别是G:4.92V D:3.42V S:2.63V
大家帮忙看看CPU管子还是内存管子有问题.

网友:
OSC-FRAME灯不亮应该检查分频器有关的电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你这样给数据的吗,测一些无关紧要的点无任何意义,建议你去新手区呆两个月再来吧,此贴到此为止

网友:
《下管电压分别为G:4.34V D:1.73V S:0V》这个管子电压好象不太多对呀

网友:
这块板对你来说估计不好搞. 分析你的数据,CPU,内存供电正常,你自己又确定时钟和复位又正常.这样一来,你自己试下写下BIOS,压下南北桥和座子有没有空焊.难度大的先放弃,先把基本功学好.

网友:
诊断卡跑00,这块板原来能开机的时候也经常弄成有时不开.按下CPU后在开就又能开.好像CPU槽虚汗或者CPU接触不好。
《下管电压分别为G:4.34V D:1.73V S:0V》这个管子电压和别的845主板对比就是不正常。

网友:
用假负载测CPU参考电压没有.
对比一了下一块正常的845主板上的管子电压情况和坏主板上的不太一样.
正常的主板管子情况如下:
上管:G:3.32V D:12V S:1.73V
下管:G:10.23 D1.73 S:0V
内存管:G:3.93V D:3.42V S:2.63V

网友:
呵呵,看来李大版主请您去新手区学习两个月是对头的哈。上下管都输出了1.73V,就算正常了。

您的下管电压分别为G:4.34V D:1.73V S:0V

别个的下管:G:10.23 D1.73 S:0V

估计您是看到你的G级咋比别人的低了几伏啊?
G级是控制极,它电压多少才能调节输出电压正常稳定。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