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28主板问题

楼主(2008-10-09):
待机0.1A,开机0.73a,上cpu假负载测出数据线d63和d64对地阻值无穷大,其他数据线正常,不知是不是cpu虚焊了,还是北桥和南桥虚焊了,且这块主板都是bga的,大家有什么好招吗

网友:
CPU是不是BGA的?如果是你用的什么假负载测的啊?我也去买个。CPU座是否虚焊你把那个假负载上上,测那两点到CPU座背后是否通的就知道是不是虚焊了撒。

网友:
就是cpu座是bga的,所以你这招不灵呀

网友:
上次遇到P28的,是换北桥好的!

网友:
我的这个机器倒是以前出现过北桥虚焊的

网友:
那你就去检查一下是不是北桥出了问题撒!!!

网友(2009-04-05):
请老鸟忽悠下这款本子的通病是什么?
我的本子 敲下主板就会死机,大概是什么虚焊呢?

网友:
北桥虚焊导致的,可以加焊或更换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