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虚拟机上装DOS,是不是要格式化真实主机硬盘为FATS格式

楼主(2008-10-09):
我在虚拟机上装MS-DOS7.10,提示没有合适的硬盘安装,我用的是 VISTA,硬盘格式为NTFS,是不是要把我真实主机上的硬盘格式化为FATS,才能安装。
或者在虚拟机中格式化,可是我找不到在虚拟机中格式化的方法,我用的是VM6.0.虚拟硬盘可不可以占用真实NTFS物理分区,而模拟成FATs的分区来安装MSDOS呢,关键是这个问题,如何可以的话,那用什么工具在安装之前格式化>(因为我在安装中弹出自动格式化一个空间来安装DOS,可点完之后reroot,出现硬盘不可用的提示)

网友A:
VISTA没用过,但是在XP和2003中我用NTFS格式可以的,当然不能直接映射,只能用虚拟硬盘分区成FAT,你用DOS自带的FDISK和FORMAT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STA没用过,但是在XP和2003中我用NTFS格式可以的,当然不能直接映射,只能用虚拟硬盘分区成FAT,你用DOS自带的FDISK和FORMAT试试吧。

谢谢这位兄弟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