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更换478CPU插槽

楼主(2008-10-09):
我有一块华硕P4B266主板,CPU插槽毁坏,我买了一个新的478插槽,我用热风枪和恒温电烙铁,更换,非常费劲,无法更换,请问用什么设备更换,如何更换,谢谢.请高手指点.
如果使用BGA更换,更换顺序是什么样子的,我是新手,请教学习中,是在板子背面加热吗??

网友:
没有BGA估计不好换,今天下午用BGA焊了都没有成功....想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好像得用像锡炉之类的东西更换吧

网友:
这里有换CPU座子的贴你可以看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light=%2Blxm512503 换P4CPU座子之无针
相关换座子的链接: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7292-1-1.html(换无针775座子之成功篇)
相关换座子的链接: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6140-1-1.html(换P4CPU座子之无针2)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light=%2Blxm512503  换P4CPU座子经过

网友:
可是我没有底下的烤箱啊

网友:
只用风枪换不了。就是有了预热,手潮点还是换不了

网友:
现在感觉练的有点入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