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装不了??急。

楼主(2008-10-09):
今天遇到一台机子,系统装不了。我怀疑是硬盘的问题,硬盘是串口的。我用的几种方法都不行。硬装也不行。刻也不行。硬装就是开始检测完后就跳不过。刻的时候是刻完后,重新启动进不了XP的扫描界面,我最开始以为是电源问题,换了电源也是一样,BIOS里串口也是打开的。请问高手们这是什么愿因呢。急。急。在线等。
硬盘
iOS

网友:
你换一个并口硬盘试一下呀

网友:
再接下来就考虑内存问题了...呵呵

网友:
DOS下可以找到盘吗,用PQ软件查下硬盘,要是内存有毛病,也有同上问题,先找找盘

网友:
你用安装版的系统试试没有啊,有时候G版的是装不上的

网友:
我觉得问题还是出在内存上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有资料吗?diskgen分区,重写引导..

网友:
我最怀疑的是硬盘你没有能好。

网友:
呵呵 今天也遇到这种故障 装系统以后进XP的时候要么蓝屏提示硬盘错误 要么进去提示集成声卡驱动无法安装然后蓝屏 根据以往维修经验 直接把声卡芯片取下来 装系统测试OK

网友:
报主板型号,有些型号的主板分区或ghost会出问题。

网友:
你的C盘激活了没有,如果没有激活那肯定是进不了系统的呀!

网友:
把硬盘拆下接到别的电脑上ghost个xp系统
不用解压,ghost完后再装上原来那台电脑
我遇到不少电脑都是这种情况,特别是新款主板

网友:
很多原因会导致这个问题。上面提到的硬盘、内存、光盘及光驱、数据线等都有可能引起这样的问题。用替换法找出问题所在吧!

网友:
先确定下硬盘是不是坏了在说话!~
这些问题硬盘都要用排除法
没有谁能保证直接找到原因
内存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网友:
内存换过了,也不行。
我觉得楼上的有一种方法可能行,就是把硬盘拿到别的机子上去G个。然后再放上试下,看行不。

网友:
特大嫌疑 硬盘!
首先确认硬盘的好与坏!特别是有没有出现物理坏道!可以使用硬盘检测软件试试!

网友:
对于这种串口硬盘一步步安装的话会提示没有找到硬盘,说白了就是那时的XP安装版没有用串口驱动,GHOST版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建议换GHOST版本重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严重同意 。。。
这种主板做系统以前要用到软盘驱动器的。。很是麻烦
还好现在有直接集成的GHOST版本 。。。

网友:
先把COMS里面的网卡和声卡都关掉在装系统! 首先就换这换那的!不是维修思路!

网友:
要用GHOSTXP装系统最好用DM格硬盘,用PQ等往往会失败;另外也可以换张新出的XP盘装下试试;内存有问题也会装不上系统

网友:
刷一下BIOS包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