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K8V8

楼主(2008-10-09):
K8V8主板,开机电扇转,查CPU工作条件正常,但检测板不跑码,RUN灯常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修过的,谢谢赐教。

网友A:
MSI 845E 点不亮

V星 845E主板,检测卡不跑码,测假负载,主时钟无点压,总线时钟有0.4V,其他点电压正常。请问怎么修啊,会的请赐教吓。

网友:
都是点不亮的,事多了,时钟了,MOS管了,电容了,电源管理了,自己仔细找吧

网友:
下网卡,刷BIOS,换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V星 845E主板,检测卡不跑码,测假负载,主时钟无点压,总线时钟有0.4V,其他点电压正常。请问怎么修啊,会的请赐教吓。

打一下U座的AD值,看U座是否虚焊。

网友:
还有K8的主板如果所有的电压正常,最好先按着桥再触发主板,现在桥空焊的板子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