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更换478CPU座

楼主(2008-10-09):
我今天拿BGA焊接机,做了一个478.BGA的座.从外面看是看不出来做过的,但是做了两次都没有成功,我用的好主板试的..我想听听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技巧,指点小弟一二....

网友:
再仔细点

检查一下座和板子之间有没有没焊上的点

网友:
感觉不是怎么好对位..全靠感觉.....明天去了再试一下.

网友:
你对位不用太准的,到时间了他就会自动归位的,这个我在学校见过的。

网友:
上面加个五角硬币试试

网友:
最主要的是温度火候!

网友:
我的 也没有成功 感觉座不平 有翘的地方。。。

网友:
温度曲线不对啊,郁闷。。。。。

网友:
还没有试过,买了座子了准备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