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台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8-10-09):
开出来是五彩的。。。。无图像。。
什么问题???

网友:
显示器上有按扭可以消磁 ,一般也是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建议把内存取一个下来如果只有一个的话取下来好好的插上去,因为显示器花屏也有很大可能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是CRT问题啊。。。。。。

网友:
显示器问题?

到底是五彩? 还是 无彩? 前者可以尝试消磁! 后者我也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样的五彩,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老虎咬着破被絮,无从下口。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无图像,显示器上五颜六色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屏幕带磁,消磁就可以了。

网友:
五彩如果无图像。 检查 场块 和 末级释放电路

网友:
几个月前我修过一台机子~~
    高压能起来~~但是开机后屏幕就五色彩的.
   如果你懂维修的话.可以拆开机子.看看.有一个消磁电阻.我当时就是记得那台机了~是消磁电阻.虚焊.焊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场块及周边.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屏幕呈彩虹现象.没有一点图像.这种情况一般由场相关电路引起.主要是场输出IC的负供电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这个没有图像 但是有五彩 应该和消磁没关系 多半是场块那里以及周边电路的问题 多半是场块虚焊

网友:
场块的 问题  先检查 正负 供电是否正常   ~~~      吧场块换了 试试

网友:
同意是场块引起的。。。。

网友:
场扫描的问题!!!!!!!!!!!!!!!!!!!!!!!!!!

网友:
换场电路,绝对ok

网友:
先确定消磁电阻的好坏吧,如果是好的就补场扫描的焊.OK

网友:
我补充一下,是聚焦线不聚焦.也可能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