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2 解决0175报错后又出现0188报错

楼主(2008-10-09):
0175报错解决大家都知道    并口插解密狗   光驱换成软驱  插入0175软盘  开机进入  按提示输入网卡槽内以11S开头的22位码   回车OK''''''''''''''
但解决完后发现有出现0188报错  高人指点下    先拔掉电池     再从一样的板上拆了个ATMEL安全芯片   位置在内存槽 旁边   换掉之后 电脑可以正常启动

网友:
0188非法的RFID连续信息区域或CRC2错.EEPROM校念错,系统主板问题!

网友:
换同样主板的24RF08就可以.

网友:
我也遇到过,应该是存储器芯片本身有问题,换芯片重写资料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