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3df显示器太暗 如何调?

楼主(2008-10-09):
三星743df显示器太暗
一台显示器 三星743df,最近暗的不行。
请高手帮忙

网友:
开壳调高压不行吗?可以时时,注意安全!

网友:
长风 -2 问牛答马

网友:
首选你确定是否CRT老化的问题,如果是就无法修了,CRT和各电压正常的话,你就要用  三星工装   调  G2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CRT老化。。。

网友:
G1用一颗五十K的电阻对地,一切搞定。修高度我都用这个,屡试不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具体点。。怎么个接法

网友:
你先查一下G1电压是不是太高了,还是高度控制回路电压太低。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的,明天我查一下。。。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对亮度相关的电路进行改动就可以了.如G1. G2. 灯丝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