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719BF黑屏

楼主(2008-10-09):
一台清华同方719BF(电路板是CMC-719B-3),开始是DOS能显示,进入桌面黑屏,将显示调为800*600、60赫兹,连DOS也不显示了,检查发现开机几秒内G1电压正常(-30V),听见继电器声之后G1就变为-140V,B+在60至120之间跳变稳不住,请教各位该怎样检修,帮忙分析一下该机的二次升压电路,本人有点迷茫。

网友:
检查B+ 主要是升压电容~~~   断开FBT 接假负载 试试 看电压有变化吗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楼主自己认真查一下

网友:
是断开行管C集吗,假负载接行管C集上还是接在B+升压管上呢接多少W呀?另外,我发现HUNLOCK电压一变,G1就由-30变成-140了,检查CPU和ROM的5V供电只有4.6V,该5V是H.T经过D1616得到的。

网友(2009-02-25):
G1是多少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