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的温度控制

楼主(2008-10-09):
  前几天加焊一南桥不成功,我用傲月853A(已经改造过的)做下加热,上加热用工爵数显热风枪,傲月853A调到330度,实测主板下面温度160,上面温度140,工爵数显热风枪设到350,在距风口2cm处测得温度为200度。
加热的过程是:
1. 先加点松香水。
1. 然后傲月853A打到330,加热直到温度到330,再加热2分钟。
2. 再用工爵数显热风枪设到350,然后直到南桥周围的小贴片元件能动了,再加热一会儿。
  不知道我这个加热过程是否正确,温度是否合适,我在第一次加热的时候下加热温度设得低一点为290,用风枪加热一会儿后,听到主板轻轻响了一下,感觉是南桥芯片的锡球熔化后响了一下,后又加热了2次还是不成功,请BGA高手指点一下,我哪儿不正确,是不是上下同时加热好一些?

网友:
风口要对准南桥背面,先预热三分钟,温度300.然后在南桥上部2CM处转圈吹.你调的温度200度太低了,出风口的温度要300度.我用速工858做南桥打320度,做北桥打340度.

网友:
傲月853A的预热范围太下了
觉得不怎么好用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傲月853A预热后,是关了还是不关。

网友:
做BGA的高手都不在?

网友:
我焊BGA片子时下预热是一直开着的,温度15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