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200时花时不花

楼主(2008-10-09):
手上有块FX5200 128M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
有时候用1天两天都没有问题
有时候一开机就花了 但是你多重起几便又可以正常使用了

现在不知道从思路下手 !

网友:
这故障比较隐形,你可以先简单的搞下。

清洁金手指,插槽,加焊一下晶振,各供电元件、显存。
如果使用时间较长的话,就换电解电容。不然就加焊。

GPU先别去动它。

这样,先使用一段时间吧,看看疗效如何吧。

网友:
5200发热量也不小.
一般是GPU虚焊.

网友:
好的 我想试试(郭郭有志)说的方法 看看

网友:
显示卡 已经维修好了!
原来是内存芯片虚焊了  吹了1下
今天反复启动了N次 都没出现花屏了 跑3D 也正常了
谢谢 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