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6YL080L0故障!

楼主(2008-10-09):
6YL080L0 422051 YAR41BW0 通电就敲盘,挂PCI3000 ,一通电就敲,敲一会就停,停后还是进不了程序,试过基地里的一些A区和C区的LDR,跳安全模式也进不了程序,怎么办?是盘子没救了,还是LDR没找对?
求助

网友:
这种6L的我刚又传了一次,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1092-1-1.html
论谈里也早就有人上传过。
通电就敲,可能是磁头坏了,有条件换一张板试试,
还有你的操作有问题,加LDR是在安全模试,
而安全模试硬盘不会起转,何来通电就敲呢?
[
]

网友:
我已经跳了安全模式,启动PCI3000程序时窗口也显示红色的"safe mode“相关字样,加了LDR文件后,我选择重读硬盘ID,的确听到硬盘起转且敲盘,或许作为新手,可能提问题时也讲得不清楚吧

网友:
安全模式加了ldr,会敲盘的加了ldr就转就敲,不用读id,如果加了ldr没转,那就是ldr文件不对,跟读id没关系,读id就是和没跳安全模式一样

网友:
我又试了多次,用PCI3000,跳安全模式后加LDR,硬盘就转,就敲(敲一会就停),即使没读ID也敲。
试了很多LDR,仍然进不了程序,是不是主头坏的可能性大了,还是LDR没找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