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00

楼主(2008-10-09):
我的d600现在插上电源就自动保护。没有通电的意思。各位大侠求救 !!

网友:
换 BIOS>或者EC

这个BIOS或者EC的程序来控制它。

网友:
电池可以么
是不是电源坏了啊

网友:
不是电源

插上电源自动保护。电源就不工作!!
主板看上去明显短路 。
没法换bios
我不太懂硬件,现在刚刚接触这个论坛。以后和你们多多学习了!!
如果有遇到这个问题的朋友,以及高手,请多多指教@@!!!

网友:
请问2楼的,EC具体指什么(全称)?是24开头的吗还是其他的什么?我在很多地方见到这么说,就是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Embedded Controller,简称EC

网友:
都别扯淡!
楼主的机器现在是明显的供电保护!注意是供电保护!不是通电保护!
现在插上电源适配器 适配器上的灯就应该熄灭!
如果我没记错论坛里有D600的图纸!楼主可以找到图纸仔细去检查娜丽短路!
重点考虑VCORE部分和5VALW 3VALW

网友:
谢谢夜雨十三天 (小破孩)

我在打开 主板看到ma3243c有明显的鼓泡痕迹
是不是他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