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保护.5v对地电阻只有3

楼主(2008-10-09):
金河田电源,保护。检测5v对地电阻只有3,拆开对比测量发信5v的二极管损坏,更换后,还是保护。5vsb正常,绿线正常,对地短路以后0v正常,将主开关管拆下测量正常,但是测量辅助开关管的时候感觉不对,然后换了 一个同一型号电源的的辅助开关管,型号不一样。安装上后保险报了,应该是短路了,还没找那短路了。就是向知道,开关管没问题,接下来找那?围绕那个电路找问题,以前在帖子上看到说问题可能在辅助电路,时间厂了忘了,不知道原因是不是在辅助电路,电源先发热,在用一段时间后就保护了 ,同一批的电源有好多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测下电源控制IC的电压啊,有可以用是这里问题

网友:
看一下电源部分的小电解电容  代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