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显示

楼主(2008-10-09):
我有个华硕本子,上电电流为0.49A 屏幕不显示,各电压都正常,怎么修?

网友:
CPU有供电..拔了内存看看电流..插诊断卡看看..个有时钟/复位..加焊下南桥试试//

网友:
上电电流才0.49A,肯定是某些上电元件没有完全开启。

的V_CORE电压正常吗??

CPU有无复位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