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无复位

楼主(2008-10-09):
我今天修到一块精英主板845的,上假负载就有复位各电压都正常,上CPU板子就没有复位,电压也正常,时钟IC我换啦,IO我也换啦,还是不行,不知道从那里下手修啦,就还有CPU座没有换

网友:
检查一下VCC_VID是多少?还有上CPU时,VID信号是多少?

网友:
VCC是电压,VID是什么信号呀,请问

网友:
精英的板最喜欢CPU座子虚焊了.压一下座子看能不能跑码,要不就干脆把座子换了.还有主板支持你上的CPU吗.不妨换个CPU也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VID是CPU电压识别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多谢 偷心者,

网友(2008-12-01):
急死人了

那位大侠能告诉我 怎么换CPU的卡座

网友:
不会就找一家会的,用bga返修台也不知道是什么座。找专业人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