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049H2盘一开始就一堆坏道

楼主(2008-10-10):
32049H2盘一开始就一堆坏道, ISA看固件全好,
但检查固件表面发现四样损坏
DATA, COPY2   BAD
OVL, COPY2    BAD
ULIST, COPY1   BAD
ULIST, COPY 2   BAD
请问一下高手, 这是什么情形???

网友:
这个盘没问题,3系的盘用isa的3k查,这4模块组就是坏的,坏在后段,用pci的就不会

网友:
isa好象不支持PROXIMA的后几个模组,你可以看到读模块组时这几个的起始UBA地址和所占扇区长度都是0,所以要检查65536X512个字节,后面可能早就过了UBA地址范围了,读这些模块组也是不可能的。
我几个这种盘,20G、30G、40G的都有,检查固件好,头几个起始UBA地址和所占扇区长度对的模块组好,写测试正常后,都是用ISA直接开SF的,除了一个30G的坏了外全部成功,效果非常好。

网友:
SF成功后一定要全盘擦一遍再扫一遍,特别是盘最后,因为可能加到P表里的扇区比以前多了,LBA编号往后推下去了,用到了后面以前从未用到过的保留扇区,可能有ECC错误等。

网友:
高手, 再请教一下, SF按下去没反应, 我的是破解板的, 要去哪里找SF模块阿

网友:
我也用的是破解版的。之前一定要备份LDR、RAM和全固件,选了SF后要拔一次电源,过几秒后再插上,然后就等吧,一般要半天左右才能做完,中间不能断电,否则可能会不认盘,也可能是继续做下去。中间可用PC3000查看状态(也可断电后只接一个电源让他自己去跑),如果长时间(如半个多小时)停在某处过不去,状态也都不变,可能就是死在那里了,可能是某个固件有问题,要查一下,就里断电后可能就要用到前面的备份了。做完的话(如39脚接个批示灯长时间不闪,硬盘冷下来了,PC3000状态为已完成等),断电重启,看P表有没有内容(前面清过),没内容估计是不成功的,这么大的容量不大可能一点缺陷也没有的,可以重来,成功后要全擦一遍后再扫一遍。

网友:
高手, 你说的难度有点高, 不过我会试试…..
另请问若清G后, 直接逻辑扫描加P, 是否也可行, 只是怕P表会爆掉

网友:
我不是高手,我也才自学了不久。
清G后要全擦一遍,去除ECC等软错误后再扫。
刚才想回复时打了很多字,发表时说有什么不合适的内容不让发,回退字全没了,再打就写得简单了。

网友:
呵呵…字消失情形我也发生过, 所以现在我都先打在word中, 你写的方法, 已高出我的程度许多, 所以请别介意我称呼你为高手, 虽然还有”高手中的高手”, 我想先达到你的等级…..^^

想请问您知道mt的 p表大吗, 我怕把p表搞坏了….另您对mrt是否有研究, 有无破解的mrt可用, 因为我也有想过直接砍头、段, 可能会比较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