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10):
我有一台旭日125不显示,只是隐约可以看到,很暗。休眠开关也断了,不知道是哪里坏了。如果是休眠开关坏了,会不显示吗?这开关是常开的还是常闭的。拆了可以显示吗?
暗屏

网友:
应该是显示屏的电路有问题.高压电路的供电或屏灯坏了

网友:
旭日125的休眠开关,断了,你可以把拔掉去嘛,
屏暗,你可以外接灯管看看,还可以量量电压什么的

网友:
先看休眠开关嘛,开关有没短接,如短接在一起了就把它分开,再确定是灯管还是高压板,或主板。这个开关经常被忽视,容易造成屏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