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变红色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10-10):
显示器变红色是怎么回事?

网友:
管子老化,视放坏或者虚焊

网友:
你可以先看看信号线是不是有问题。
然后再去查释放电路

网友:
1,显像管老化--换
2,磁化--重复开关显示器
3,数据线--就是你说的针样的插头--有弯曲、断裂的(找个正常的插头看下)

--一般的机器有专门的消磁键的,多按几下。没有的就多开关几次。如果 有时 好的时候颜色一切正常,而后突然全面复发,那就不是磁化的问题。如果期间没有动过数据连线,那就是硬件稳定问题,送修。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三星的788显示器,05年的,不会事显像管老化吧。dos下背景是红的。维修人说尾管集成电路问题,换一个要70元,高手说说还有修的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