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如何判断主时钟芯片好坏?

楼主(2008-10-10):
现在有一片SIS 775的板子 故障为不开机有复位检测卡跳7F  用手触摸主时钟芯片 有明显发烫现象
芯片型号是ICS CA530907  本来要换一个上去试试  但是我这里没有这个型号的 请问是不是可以
用什么型号替换???

首先要谢谢论坛的各位朋友 谢谢你们花宝贵的时间给我建议  !最重要的是要谢谢我们的版主  学修板卡 (李海波)   最终是他很有耐心的指教我完成这次维修 现在故障已经解决     下面我说一下这次维修的总结  希望能帮助到象我这样维修经验不足的朋友!
      联想775的主板  开机检测卡不跑码   有复位和时钟    问题出在两个地方 第一:给时钟芯片供电的场管GS脚短路  导致时钟芯片供电变成1.1V左右 更换场管后供电变成3.3V正常      第二:此板BIOS芯片不是直接焊在主板上的 导致BIOS某个脚位接触不亮造成无法开机  取下BIOS直接焊在主板上通电测试OK     !

网友:
直接走7F还是走了些代码又到7F。时钟芯片工作的时候是比较热的。你看它旁边角上有电压输出吗?一般1V左右的就是正常的。时钟芯片必须原型号带换

网友:
当然是直接7F ..  明显发烫说明跟正常工作温度是有差别的 但是我测了主板上所有的晶振都有正常电压

网友:
我说的是时钟芯片角上有输出吗?不、是让你测精震引角。

网友:
第三行字相同就可代换!

网友:
按照你说的我找了一个相同的时钟芯片换上去  有几秒钟时间可以开机 但是这个换上去的芯片又被烧掉了  同样发烫 现在可以确定就是芯片这里的问题 但是为什么他老烧时钟芯片呢?我应该查哪里

网友:
严重发烫应该是供电短路所致,如果是稍微有点烫属正常,刷bios试试

网友:
电路短路 。查到给时钟芯片供电的场管G.S脚短路  拆掉场管测量 管子是好的 说明在这条供电线路上还有其它元器件短路

网友:
这种情况要是我的话,认为时钟芯片有问题,暂不换芯片,我就找此时钟芯片的引脚定义,查输入电压,用频率计测时钟各脚的输出!

网友:
建议

查时钟芯片的输入电压的二极体值!!芯片的外围元气件引起的不良.可能性大

网友:
谢谢大家 现在已经好了

网友(2008-12-13):
怎么不说是什么原因坏的呀,怎么修好的,说一下具体过程呀,这样才好,就说修好了,怎么修的。能说一下全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