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E主板内存不过

楼主(2008-10-10):
接一块845PE主板,不过内存,内存上上去POST卡上是这样跳变的:c1-d0-c3-01-02-07-c1-d0-c3-01-02-07............一直这样跳变,CPU座是DIP的,加焊过,且换了一个了,故障依旧,I/O是IT8711F-A的换了,故障依旧,AD线也打了,都正常,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BIOS刷了吗?把串口芯片拆了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刷了,串口芯片也拆了

网友:
你换一下时钟IC就OK

网友:
内存供电是正常的吗?

网友:
查内存供电时钟ad线
如果查不出故障北桥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2009-04-06):
查时钟,南北桥供电,HUB供电,如果都正常,北桥挂的可能性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