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的选择问题

楼主(2008-10-10):
笔记本维修中经常要使用到直流稳压电源,本人刚接触笔记本维修想选购一台,了解的朋友帮忙看看。
我在淘宝上看了看不知道30v5a的够不够啊(是那种0-30v:0-5a可调的),不知道200多米公不公道啊
有数字和指针两种,那种好些啊 ?
下面的是我用qq截下来的图

网友:
我也想买一台,如查LZ购买后好用的话打个招呼,我也来一台

网友:
下面的好。。。。。买个好的用得舒服

网友:
数码的好用点.直观.240-280元

网友:
回复 网友A:

龙威PS305DM

网友:
30V,5A够了!!!260元左右~~~!

网友:
建议您用指针的,这样观察电流变动情况更有用。

网友:
8F说的对,还是指针的观察电流变化要直观的多,还有就是短路过载保护方面的要对比一下.

网友:
至少要买台湾固纬的,这些破烂就别买了。

网友:
一台MS还不够用啊.....我都备了2台呢

有时候会要用到多路不同电压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