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K7主板复位问题

楼主(2008-10-10):
此板复位灯常亮,测PCI,IDE无复位,RST上有3.3V电压,经门电路HC132,查HC132电路资料逻辑关系正常,查南桥各组电压正常,现在不知如何入手?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主供电正常吗?时钟查了吗?有没有外接网卡拆了试试

网友:
查时钟电路,查南北桥供电

网友:
时钟电路正常,南北桥供电也正常

网友:
DELL 510M无法上电

刚接一台DELL510M本本,插上适配器后,适配器指示灯立即熄灭,请问高手如保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