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620N

楼主(2008-10-10):
到LOG画面死机,查各项供电都正常。电流显示0.8A左右。请指教。下步应该查哪。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要刷BIOS

网友:
先把CMOS电池拨下,放放电试试.

网友:
也有可能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支持三四楼的

网友:
CMOS电池拨下,放放电试试.刷BIOS

网友:
帮顶,有问题多多交流

网友:
放COMS电池,刷BISS.做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