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复位电压低怎么维修

楼主(2008-10-10):
请问845主板用负载测量CPU复位电压只有0.47V
CPU不工作
请教维修方法

网友:
CPU的复位信号是由北桥提供的,你要查北桥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满足了!!!!

网友:
跑一下线路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问题多半是时钟的问题,你可以更换一个时钟芯片试一下,,如果只是一个点的时钟不正常,可以跟线查这个点到时钟IC的线路上的330或560电阻是不是有问题.
修时钟!查其供电  换晶振 换谐振电容 NB

网友:
我来冒充一下老手
供电时钟都正常的情况下
测试PCI IDE等南桥提供的复位测试点
如正常能复位查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也可能是复位IC的问题。

网友:
我同样的一个贴 被关闭了!!!  郁闷.....
LZ和我情况一模一样! 学习中..

网友(2008-11-09):
供电时钟都正常的情况下
测试PCI  IDE的复位测试点
因为可以确定NQ BQ有没有问题
如果复位正常换时钟芯片(有可能是时钟其他地方有问题),晶振,协振电容,跑下电路就知道问题在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