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换主板,如何匹配型号

楼主(2008-10-10):
请教各位老大,我有一块wd40G硬盘,S/N:WMAMC1419521   MODEL:WD400BB-00JMA0   DATE:07 SEP 2004  DCMSBANJJCH
现在已经不认盘了,但是里面还有重要数据,想通过换主板修复此盘,有两个疑问:1、此问题换主板能解决否?2、主板型号是否和WD400BB-00JMA0 相匹配就行了?     或者是WD400BB相匹配就可以了?
请不吝赐教,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请高手回答,谢谢

网友:
有那位老大知道,请不吝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