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E70 无菜单 会白屏

楼主(2008-10-10):
一台优派E70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但按OSD菜单出来就全屏都是变白屏了,退出OSD菜单又可以正常显示,亮度和对比度还是可以调的。数据刷过,尾板OSD芯片没有货没换了,尾板4886换过没用。
会是哪里的问题啊。
芯片

网友:
断开OSD芯片.这时再按一下菜单键看是否还白屏.

网友:
OSD IC 供电5V正常,芯片是LSC4500P2。没这个芯片换,郁闷

网友:
OSD IC 的 RBG输出都断开按菜单还是白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