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51怪问题求助

楼主(2008-10-10):
接了台ibm的r51,故障现象是用电池机器一切正常。用电源适配器进系统15-20分钟后。屏幕开始闪烁花屏,拔掉适配器,恢复正常。插上适配器过一会屏幕又开始不正常了。适配器换两个了,充电正常。不知道怎么下手了。请教大家能不能给个解决方法或者思路

网友:
用适配器,花屏的时候测屏的信号,显卡的供电等是否正常;显示正常的时候再测一下,两个比较是不是一样。电压不一样先修电压

网友:
你说的花屏是不是想屏线不对那种,应该不是显卡花屏那种吧

网友:
是不是放电电路的问题啊,你查下

网友:
电源的保护格离电路有小器件坏啦。。

网友:
我也认为是隔离电路的问题引起的干挠

网友:
关键是外接会不会花,方向要搞对.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的主供电管子不良造成的

网友:
谢谢诸位。。我去看看隔离保护电路。有结果了。在来汇报。。

网友:
查电源接口到时电池放电的公共点之间的元件.如正常,可能是有某个高端管不良

网友:
查查保护隔离电路,应该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2008-11-21):
开机供电芯片有问题
你自己看看供电芯片供电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