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53dfx的机器

楼主(2008-10-10):
机器的指示灯不亮,用表测了下电压,电压都是正常的,后来把50v焊空,机器里面有短路的声音,这大概是什么问题?
行管中间的脚通电就有50v

网友:
看看升压管和高压包。

网友:
换了634b还是一样

网友:
指示灯不亮.首先检查电源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如正常.再检查MUC的工作条件是否具备.如供电.晶振.ROM.总线.等MCU工作条件是否异常.

网友:
哪位可以上传一下图纸不?三星753dfx的

网友:
已经搞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