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安泰信936銲台是否可用在無鉛銲接上

楼主(2008-10-10):
請問大家安泰信936銲台是否可用在無鉛銲接上?如果鉻鐵頭改用無鉛的頭是否可用無鉛銲接?

网友:
我还正要买基地的无铅烙铁头那,要是可以无铅焊接就理想了,请用过的回复一下

网友:
用是可以用的,把温度调高点就是回温慢,标称50W功率有点小,无铅焊台功率在80W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