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主板电源适配器电路

楼主(2008-10-10):
请问:海尔W66主板电源适配器电路中有一个六脚的小芯片(型号为:K72T3),这个是不是什么所谓的待机芯片?在百度搜索它的不到资料,电源接口的19V电压接了一个100K的电阻后到了SI4435的G极(19V电压),S极(直接接输出的19V电压),D极(没有电压)后,然后从G极再经过一个51K的电阻到了该芯片的其中一个引脚,测量发现电压该引脚也为19V,但该芯片的其它五个脚都没有电压输出。该机的故障现在为不开机,按下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开机键也没有5V或3V的电压。不知道开机键上的5V或3V的电压是不是由该芯片的其中一个脚产生后输过来的。是不是该芯片(型号为:K72T3)有问题?

网友:
按开机键后6脚小芯片有没有电压输出呢

网友:
开机键没有5V或3V的电压,按开机键应该没有用吧(自己是这么想的)?不过我还是试了一下,按下了开机键这个芯片的其它引脚也是没有任何的电压输出,对了,还有这六个引脚的芯片,其中有两个脚是接地的。

网友:
这个是不是产生待机电压的线性稳压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