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关于BIOS片选信号问题?

楼主(2008-10-10):
BIOS片选信号CS具体在bios芯片的哪个脚?就以40脚BIOS芯片:28F004S3来说,CE实在第九脚,OE在37脚,在实际维修时具体差CS片选信号应该查哪个脚?请高手出来指点,谢谢!

网友:
一般量13脚.有三次跳变机器就亮了.第一次跳变证明南北桥.CPU正常.第二次内存正常.第三次表示显卡正常.

网友:
一般量13脚,请教该脚具体的名称,不同BIOS针脚定义也不同,请指教

网友:
二楼应该是测量的LAD线的波形
这个也是个思路~ 一般维修工控板时不能用POST卡就只能看波形 这个需要经验 聪明人试一次就明白
这个方法我和断箭说过 他试了一下就明白了 能不能搞懂看你自己悟性了

在POST过程中所有的LAD线 和PCI的AD线上都可以看到波形 你可以自己测量一下

网友:
我现在暂时还没有示波器,所以只能通过表来查,还请指教其他的的捷径

网友:
老大片信号可以量到吗?它是瞬间的吧,像楼上各位同仁说的那样,判断CPU,内存有无过就用显波器测AD线就可以看出了啊

网友:
问一下,笔记本上那种长的BIOS,引脚在两边的芯片引脚定义谁有,CE和OE是那两个脚

网友:
片选信号只是在书上看到过,确实没测到过,不知道有没那位大哥成功过

网友:
真的对CS信号关注了好长时间还是搞不明白。书上说是判断CPU有没有选中BIOS的重要信号点。就是不知道CS信号是持续的低电平。还是一个跳变的电平。用万用表能量的出来吗?

网友:
楼上说的CS电压问题其实只要查一下datasheet就明白了, 就象主板有上电时序, CMOS各脚也有一个电压跳变的次序.

CS是高-低-高的过程, CS信号在开机是如果没有跳变也不一定是CPU问题, 也有可能是南桥或北桥的问题. 光靠CS是否跳变不太容易判断故障, 还要结合其它的信号. 示波器可以量到的一般万用表也可以量出来, 就是没那末直观. 特别是数字表, 反应慢有时都不知道跳变了几次.

网友:
我试验多次,觉得CS信号,用数字表可以量得出来,正如楼上所说的那样